小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7-11-09):
内孔4.8深100的盲孔,材料59铜,求教用哪种方式加工效率高。

网友:
公差大的话定制4.65的麻花钻直接钻,可以保证4.75~4.82左右的公差
如果公差紧就采用阶梯钻孔的方法,15mm一级钻出来,4.65钻头5把左右就完事了
如果粗糙度有要求,位置度也有要求,那么就订购一把枪钻,先铣一个4.8mm深15~20的孔,然后M03 S3000,F给慢点钻到100就行

网友(点评):
好像做过一样^_^

网友:
深孔钻床试试

网友:
穿孔机打出引线孔,然后线切割加工

网友A:
火花机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花机伺候

其实还是条件不清楚
100mm深度上火花机伺候,20分钟就能干一个孔,精度直接呵呵了。但是如果要求高精度的,火花机要时间,而且4.8mm铜棒保证同心度,太美妙了。。。
楼主至少要把孔的公差和位置度说出来

网友:
深孔钻,枪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