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杆上的那塑料件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11-09):
轴杆上的那件塑料件加那个弹簧这样,这样的的机构叫什么,让轴杆起到什么作用!!(各位大神求打救)

网友A:
难道是弹簧缩口卡紧作用?说说这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弹簧缩口卡紧作用?说说这是干啥的。

谢谢,终于拆出来了,就是减速电机带动轴杆的传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弹簧缩口卡紧作用?说说这是干啥的。

但是就是不知有什么作用

网友:
既然在铁件中间增加了塑料件,就是会有铁件摩擦碰撞到它,所以,有防摩擦碰撞的作用

网友B:
起缓冲减震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缓冲减震的作用了

那个塑料件就是缓冲减震呀?

网友:
随便猜一下,轴需要减振:刚度加阻尼对应弹簧和塑料件。所以是一个简易的减振装置

网友:
看上去像一个自适应夹紧装置,减震指的是轴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