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动画视频

楼主(2017-11-09):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设备的动画视频,用那一个软件好用一点。

网友:
初学SolidWorks的时候用3DVIA(现在叫Composer)做过几个,上手还是比较快的,用于设备展示挺好。

网友:
SW是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我有个朋友做自动化的,一直就用这个软件

网友:
好一点的软件都要收费的,之前我研究过,如果动作不复杂就用UG搞搞吧

网友:
UG简单的弄一下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2018-01-10):
简单的可以直接用三维软件自带的动画吧,之前我用的是3dsmax做的动画

网友:
SOLIDWORKS以及Composer配合使用可以做简单的机械产品动画,如果要求较高,可以在上述模型基础上,采用3DMAX、会声会影、Maya等视频处理软件,配合AE等后期软件,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