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设计公差分配

楼主(2017-11-09):
如图φ5孔对称度检具 , 图纸要求对称度0.08  垂直度0.05 轴径公差φ14  -0.006/-0.024   检具见实物图  自由落到底算合格  这个检具那个槽公差怎么给 (考虑轴径、垂直度、对称度这三个形位公差关联性)  详细计算过程?怎么算极限尺寸   我有点绕晕了   我现在要设计这个检具  不知道公差怎么给  因为有关联形位公差

楼主:
绕糊涂了  这个垂直度跟对称度不存在关联性吧

网友A:
首先你的轴的外径是基准,所以槽的尺寸就是最大实体尺寸,然后需要设计的是检测5mm孔大小的检测销了(包含对称度,垂直度)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算检查销尺寸 ?

网友(点评):
垂直度怎么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绕糊涂了  这个垂直度跟对称度不存在关联性吧

槽宽14-0.024+0.08=14.056  取14.05  公差0/-0.01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轴的外径是基准,所以槽的尺寸就是最大实体尺寸,然后需要设计的是检测5mm孔大小的检测销了(包含 ...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检具槽的设计尺寸是14-0.006=13.994 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检具槽的设计尺寸是14-0.006=13.994 对吧

13.994是理论最小尺寸,还得有个制造公差

网友B:
要注意基准重合的要求

网友:
感觉有点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994是理论最小尺寸,还得有个制造公差

我想了一下 你说的槽的尺寸不对  这个检具是把检测销做小一点,公差不放在检测销上  把公差全部放在槽上     所以要设计的尺寸就是这个槽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基准重合的要求

听不太懂 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
不懂。。。。这种形位公差的检具,设计原则是神马

网友:
这个问题很实用,对于设计一些工装的朋友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建议楼主理一下正确思路,编辑一下

网友C:
最好用这种工装,销子用5.000正负2微米
垂直度不用考虑,因为孔径公差完全满足垂直度要求,

网友(点评):
直径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这种工装,销子用5.000正负2微米
垂直度不用考虑,因为孔径公差完全满足垂直度要求,

哪个直径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这种工装,销子用5.000正负2微米
垂直度不用考虑,因为孔径公差完全满足垂直度要求,

小鲜肉,别看对称度,垂直度,就他那检具,你算算,很好的教材。

网友(点评):
银子弹大叔,听说有人泡妞去了

网友D:
只能尺寸链算好,并且把形位公差也包括进去一个一个地算,然后再按行业?企业的检具精度通则套出检具的各类公差.别无他法

网友(点评):
看你这般情况,还是请师傅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尺寸链算好,并且把形位公差也包括进去一个一个地算,然后再按行业?企业的检具精度通则套出检具的各类公 ...

请什么?听不懂 请师傅干嘛

网友(点评):
由师傅人从工厂的普通塞规到CNC检具设计,从头到尾带一遍,可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这种工装,销子用5.000正负2微米
垂直度不用考虑,因为孔径公差完全满足垂直度要求,

孔径公差跟垂直度没有关系

网友E:
结论:这样的形位公差,不能简单的使用GO和NO-GO判定,只能制作辅助检具。
理由:形位公差的基准和被测要素均没有增加最大实体要求。
建议:设计类似辅助检具,中间圆柱销改为圆锥销,可通过卡尺测量对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论:这样的形位公差,不能简单的使用GO和NO-GO判定,只能制作辅助检具。
理由:形位公差的基准和被测要 ...

是客户要求这样的检具  上这个控制手段  不需要测量对称度

网友:
       槽和槽内的插销按轴的最大实体尺寸设计。槽内的插销必须做成一定范围内可摆动,切摆动必须在一定公差内,不然这个检具是做不出来的。对称度公差比轴径的公差大很大,槽内插销固定死,轴径公差优先的情况,插销插不进去;对称度公差优先的情况,轴卡不下去。检具公差可查相关设计资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客户要求这样的检具  上这个控制手段  不需要测量对称度

1.中间轴改为锥度销定心,消除孔径公差,销 顶部 φ4.7,底部 φ5.1;2.轴的理论尺寸位φ14,按对称度最大情况计算,槽尺寸(14+0.08)=14.08;
3.收严公差,故槽尺寸为(14.08-0.024)=14.056,公差自定,取可达到的等级,往下收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中间轴改为锥度销定心,消除孔径公差,销 顶部 φ4.7,底部 φ5.1;2.轴的理论尺寸位φ14,按对称度最 ...

3.收严公差,故槽尺寸为(14.08-0.024)=14.056,公差自定,取可达到的等级,往下收严。

你说的这个槽尺寸制造公差往下收严是指取负差  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3.收严公差,故槽尺寸为(14.08-0.024)=14.056,公差自定,取可达到的等级,往下收严。

是的,一般槽在加工中心取7级精度即可,磨削可以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一般槽在加工中心取7级精度即可,磨削可以更小

恩 谢谢你

网友:
客气了!互相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