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结果怎么理解跟看

楼主(2017-11-09):
我想问下这个有限元von mises(N/M^2)\
这个5.90e+009这个009是什么意思、
我换成N怎么算出来结果、

网友:
科学计数法,5.09*10^9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应力不是力

网友A:
应力的单位是   N/M^2     力的单位是   N;楼主不要搞混了

网友:
右击 可以调整 单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力的单位是   N/M^2     力的单位是   N;楼主不要搞混了

我是说怎么换算成N的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怎么换算成N的单位、

那就不是换算了,乘以面积就可以变成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