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充电口在底部?95%的人不知道

楼主(2017-11-09):
记得智能手机刚开始流行的时候
手机充电口有在顶部的、侧边的,五花八门
但是为什么现在都是在底部了呢
快来涨涨知识吧

为什么充电口在下?

1.  朝下进灰少
手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充电口会堆积灰尘
如果放在顶部长期朝上
灰尘会更多,影响充电口的使用

2. 充电时接电话更方便
如果设计在顶部或其他地方
接电话时要绕线很多圈
放在底部就省事很多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
也不要充着电打电话,不安全

3. 更好地保护数据线
若充电口在顶部
下拉充电容易折到数据线
加大数据线损坏的概率
4. 电路设计的合理布局
手机常规设计通常
上边是摄像头、芯片等元器件
下面部分是电池
这样不仅能节约空间
还能充分利用资源

手机充电知识知多少?

1. 边充边玩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吗?
可以理解为,当你充电时
向你的手机供电的是充电器而不是电池
所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当你的手机边充电边使用时发烫
最好还是充好电在使用

2. 那怎样会影响电池寿命呢?
(1) 过度充电。如果手机电量已经充满了,不及时拔掉,电池就一直维持在满电的状态,加快电池的损耗。

(2)过度放电。当手机已经是过度放电时,会使电池开启自我保护模式,很容易损坏电池,导致手机充不进电。

(3)温度过高。手机温度过高时,电池不稳定,很有可能发生爆炸。

3. 怎样充电才正确?
可以简单的分为三种
没电马上充
充满就拔掉
温度太高也不充

手机已经是大家生活中的必需品
但是使用时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
充电时一定不要接电话
谨慎用电,安全你我

网友A:
第一个存在质疑:不少手机的耳机插孔都在上面呢,灰尘说不严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存在质疑:不少手机的耳机插孔都在上面呢,灰尘说不严谨啊

手机充电口也兼做数据口,触点更小更密集,容易受灰尘影响。

网友:
现在手机都好像充好电自动就断掉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存在质疑:不少手机的耳机插孔都在上面呢,灰尘说不严谨啊

耳机口在上  更符合使用习惯, 手机放口袋 插耳机听歌,不用把手机倒过来放进去,

网友C:
这标题。。。太吓人了。。我还以为知道了什么天机

网友:
我只是觉得方便而已,但是有的时候也觉得这数据线充电很烦,一不小心数据线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标题。。。太吓人了。。我还以为知道了什么天机

请叫我标题党

网友:
从来没想过为个问题,看后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机口在上  更符合使用习惯, 手机放口袋 插耳机听歌,不用把手机倒过来放进去,

早期不少手机的充电口都在上面,当时的设计思路是为了方便充电的时候浏览网页和使用聊天软件。

网友:
最主要原因是与手机结构堆叠设计有关系。

网友:
手机的设计也是很好的功能性机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