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换料

楼主(2017-11-09):
      这是一般的回收料带的结构,但是相对于需要频繁更换的状态下相对繁琐

      固定的叉子卷着料插进去有点麻烦;

      现在想基于这个结构优化一下,个人的想法是用一块板簧来压住料带头,但是人工掰又很别扭

      请问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求喷)

网友:
中间的圆盘做一个缺口,料带卡进去,又好又快

网友:
用透明胶带贴

网友(点评):
双面胶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后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用意念吧,实在想不出啊

网友:
在槽内加个卡簧结构卸料时按下卡簧就可以自由拆卸

网友:
做个胀芯机构。

楼主:
大神能否具体些

网友:
吸的办法试试如何?

网友:
用个气胀轴或者直径大一点的U型钢丝

网友(点评):
上料用气涨轴比较好吧

网友:
可以可以,现场东西坏了就这么干

网友A:
4面封套袋机的边料回收吧,这个好像是有一个成熟的快换机构吧,应该是快速反螺纹安装,料头直接人工拴上的那种,要改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面封套袋机的边料回收吧,这个好像是有一个成熟的快换机构吧,应该是快速反螺纹安装,料头直接人工拴上的 ...

能不能说个大概,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我也是看个大概,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