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机液压系统上一个小故障分析

楼主(2017-11-09):
1.黄土地上的国庆节。秋收种麦正当时,旋耕犁刨过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

2.干到地头趴窝了,液压系统故障。

3.油泵出口漏油。系统没有压力,旋耕犁举不起来。

4.油泵特写,司机说这个油泵不是原装。从连接法兰2颗螺丝和油泵出口8个螺纹孔数量可以看出是后配的油泵。

5.损坏的密封圈。小小一个这东西损坏耽误多少生意啊。在这北方的农忙时节拖拉机可是开足马力,歇人不歇马啊。

6.旋耕犁液压执行机构升降油缸。

7.执行机构转向油缸。

      问题分析:a.非原配油泵法兰面安装后存在偏载现象,容易呲圈。b.法兰两个螺丝太少,建议改成四个受力更均匀。c.钢管安装时有扭力,建议改为软管连接。吸收一部分冲击。d.建议油泵换成螺纹连接的油口,用接头代替法兰加O圈形式。
      坛友有没有搞拖拉机的,来给介绍一下这个系统,分析一下按我这么改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一、换成螺纹连接的油口1是震动怕掉还不好拧,2是一旦油口螺纹出现问题了就麻烦了,3是法兰的就好很多了,关键是替换方便这不随便找两个螺钉孔的就能给配上凑活用用。
二、还有这液压油貌似已经很黑了, 费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换成螺纹连接的油口1是震动怕掉还不好拧,2是一旦油口螺纹出现问题了就麻烦了,3是法兰的就好很多了, ...

1.接头放松可以涂点螺纹紧固胶。2.油泵螺纹还是挺抗造的,不碰撞极少有损坏的。怎么样?

网友:
两者比较  还是法兰的可靠耐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1.接头放松可以涂点螺纹紧固胶。2.油泵螺纹还是挺抗造的,不碰撞极少有损坏的。怎么样?

螺纹胶震动小的几乎不拆卸的地方用还好,在农机上用个人感觉不好,何况是这些地方相对维修比较多的地方。

网友:
老哥你是干什么的啊,啥都修,液压菜鸟膜拜下!

楼主:
都是一段时间了里面遇到的,干这一行遇到了就比较留心。液压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能动手就多动手,大家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