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拼接机架水平保持

楼主(2017-11-10):
现有总长9米宽750高1米机架需要制作(对上表面平整度要求较高±0.2mm/M ),计划分割为3米段分别加工再拼接而成,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能在拼接中保证整体平整度。

网友:
坐等大神,我是来帮顶贴的

网友:
需要用调节装置,比如机床的调平垫铁。中间段找正,调节两端的机架与中间段对齐。

网友:
调节地脚

网友A:
整体加工,分解装配后进行加工,单独加工会出现基准面不平

网友:
地面支撑要有可调节的地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加工,分解装配后进行加工,单独加工会出现基准面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