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如何改进?

楼主(2017-11-10):
“固定几何体”的位置压在一圈墙上,相当于固定的。上面有200t的东西压着,设备自身还有50t以上。下面的圆盘2个油缸在推。

我现在怕的时候中间连接的位置出问题。剪切强度问题不大。但是我怕他倾翻。毕竟上面好大的力在压,连接的位置只要破坏了,整个就塌下来了,没有什么保险措施的~~~~你们看是不是

网友A:
不要让螺栓承受剪切力,这样螺栓容易损坏,做一个止口台,两个法兰之间键连接,就像十字轴万向联轴器那样,然后螺栓选大一点。从图上看,你的设备几乎所有重量都是由墙壁承受的,请确定墙壁承受的住

网友:
为什么把图不搞大一些,让结构、尺寸清晰一些。凭直觉,结构不合理,如你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让螺栓承受剪切力,这样螺栓容易损坏,做一个止口台,两个法兰之间键连接,就像十字轴万向联轴器那样, ...

http://pan.baidu.com/s/1c11hhYw

不是的。
螺栓我想做成铰制孔螺栓,所有压力集中在轴上,承受300t左右的垂直载荷,上面一圈的结构仅仅起到上面一个定位的作用。但我害怕如果危险连接位置破坏了,整个就塌了,因为下面半轴连悬臂梁都不是~~~~

网友B:
感觉受力情况不是很好啊

网友(点评):
不好。 以前的1根,现在改成对接的,但我觉得对接处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受力情况不是很好啊

有想过用整体锻造,提高螺栓的性能嘛

网友(点评):
这个轴本来就是就1根,现在人家要求改成2根中间连接。否则安装费劲。

网友C:
不要把所有力都集中在这个轴上面可以不,按理说,这种机构设计时候,上面旋转爪的固定在上面,下面的轴断裂,也不能影响它。
cad看起来好多问题,很乱

网友(点评):
嗯。我图画的不好。这个东西有实物的很我这个一样的,不过人家是1跟轴,现在拆成拼接的了。不同的是,我把轴缩短了,以前更长一些大概5米左右。现在3米左右。我担心这个连接点

网友(点评):
您下载cad看了么,能更清楚点。上面的料压在上面的锥形盘上,力都集中在轴上,上面其他的一大片没有用就是起到了一个约束轴的作用,再就是料下落的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所有力都集中在这个轴上面可以不,按理说,这种机构设计时候,上面旋转爪的固定在上面,下面的轴断裂 ...

轴变短肯定更好,太长更容易变形。法兰连接不一定比一体的强度差。而且可以看作联轴器,可以消除安装误差。
千万不能让轴受到垂直向下的力,太夸张了200t,就这么细一根(相对)肯定容易弯,同时受扭力和下压的弯曲影响。所以只能承受扭力不能承受轴向力(除去轴自重),再看看轴承的大小,看比例都觉得受不住这么大压力。

网友(点评):
现在有一个实物这运转而且没有问题,他那个垂直载荷比这个还大,而且轴更长

网友(点评):
轴承是我是查的手册选的

网友:
人家成功不代表是合理。想想吧,受力点越靠近支撑点(轴承位)越好。说不定你改掉了,轴的大小重新验算一下,可能不需要那么粗。
当然我只是个局外人,最终觉得在你手里。人家成功的案例当然有他的原因,你不妨可以参考的,但是要看到关键和原因,才能进一步的去改进。

网友(点评):
是的。我都是往更安全的方向改的。我确实应该逆向设计一下,因为不知道他设置参数是什么

网友(点评):
他以前的那个,吨位更大,不止300吨,而且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