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结构功能如何更好实现-气缸伸缩自锁

楼主(2017-11-10):
一个滑块在导轨上可以前后移动,侧面有一个气缸,如何实现滑块去程时气缸动作并自锁(伸出),回程时气缸动作并自锁(收缩)
机械、电气方案均可,现在是通过双滚轮限位开关控制电磁阀,有没有更好更可靠的方案

网友:
可以用一个两端带端部自锁的气缸配一个2位5通的阀来实现, 搭建一个反馈信号给阀切换。

网友: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吧,有一种电磁阀叫三位五通,中封型就可以实现啊!还有一个自锁气缸都可以实现,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三位五通阀没有问题,使用Y型基能

网友:
2楼说的比较靠谱,用端部带锁紧的气缸,这类气缸不能用三位阀
楼主目前估计就是用的三位五通阀的中位机能来实现自锁,此种方式依赖于电磁阀本身的密封式,普通的电磁阀密封效果并不太好
尤其是重载下,半分钟内就会移动位置

由于气缸是双向运动,靠机械只能单向自锁,用机构的话,需要引用新的动力(如增加气缸来限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