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振动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7-11-10):
本人菜鸟,刚接触自动化方面的,现在想请问下大神,像类似振动盘里的振动器是如何选择的?没有具体的选型方法吗?

网友A:
振动盘要看顶盘多大,一般在0.5~0.7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盘要看顶盘多大,一般在0.5~0.75倍。

是振动器的选型,这个顶盘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振动器的选型,这个顶盘有关系吗?

振动盘底座跟顶盘有关系的,顶盘小于振动盘底座,顶盘输送速度变慢,顶盘大于振动盘底座0.75倍,顶盘输送产品不稳定。

网友B:
有没有相关的书籍,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相关的书籍,参考下

就是百度没看到,才在论坛上咨询上大神的

网友:
样本是振动器选择的最好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