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十二)滑槽机构出图

楼主(2017-11-10):
    在自动化流水线中,产品进、出口的设计,最能使用户直接感受到设计成果的好坏。而滑槽机构进出料是靠产品自重(有些时候还要再加上上一工序运送而来的惯性力)产生的下滑力实现产出的输出。二个问题:
    1、象这类机构出图是要注意哪些?
    2、图片中A所指的靠螺栓往上顶的调整机构怎样改进才更好些?

网友:
一直在围观,一直没见到过答案。。

网友A:
能否制作成工件重力自适应结构

网友:
图A螺栓可以用带纹旋钮,不用专门那个六角扭

网友B:
1.滑槽部分既要考虑产品通过时的导向性,还要考虑下滑中不被卡死;
2.A板螺孔,用螺栓顶升,用双光杆导向(两头顶升高度不一致,注意导向杆别卡死,要不一端导向孔就长槽吧),一螺杆顶升。
差不多就这意思了,细节就不再描述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制作成工件重力自适应结构

是指斜度自适应吗

网友:
你好 你加我好友加不了,你这边能加工吗~~给你发站内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滑槽部分既要考虑产品通过时的导向性,还要考虑下滑中不被卡死;
2.A板螺孔,用螺栓顶升,用双光杆导向 ...

滑槽不宽,直接往中间顶上去是否可以?

网友:
两边加个弹簧?

网友D:
1、这样的设计 产品要规则整洁点,我们的产品是打磨的,灰尘特别多,有时还有胶,也是类似这样的,用的还挺担忧的。
2、A所指的调节方式,如果能设计到位,可以通过垫片调节。不然这样用螺丝顶紧的方式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滑槽不宽,直接往中间顶上去是否可以?

可以啊,最好有双导向。要考虑稳定性,毕竟一只脚站不稳嘛

网友E:
靠自重下落,滑槽的坡度首先要合理,然后就是棍子的流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自重下落,滑槽的坡度首先要合理,然后就是棍子的流畅度

我曾经做过现场测试,4度左右可以动,放到6-8度肯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样的设计 产品要规则整洁点,我们的产品是打磨的,灰尘特别多,有时还有胶,也是类似这样的,用的还挺 ...

后来把顶螺钉的二块板去掉了,改成把螺钉放到顶部去,这样操作方便,还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