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隙齿轮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7-11-10):
最近做了一套可调间隙的齿轮传动,方法是将从动齿轮分为两片,调整好间隙后用螺钉固定,可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间隙调小后,齿轮可以正转,但齿轮的端面会出现跳动,而且还不能反转,当间隙可以调整到正反转都可以后,转动时会出现周期性的轴向力。齿轮的加工精度都是6级齿轮精度。请问怎么会这样的,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这相当于齿轮变薄加宽,周期性轴向力说明有齿渐开线处受力不垂直,应该是加工的齿轮问题,还有你确定是直齿轮吗?总感觉你这斜齿轮似得

网友B:
用压圈将断面固定后再尝试看看

网友:
很怀疑直齿轮在调隙上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相当于齿轮变薄加宽,周期性轴向力说明有齿渐开线处受力不垂直,应该是加工的齿轮问题,还有你确定是直 ...

谢谢您,确定是直齿轮,齿轮是按6级齿轮精度加工的,检测也没问题,单个从动齿轮啮合却没有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压圈将断面固定后再尝试看看

谢谢您,您说的把哪个断面固定,我们是用螺栓将两瓣从动齿轮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