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多大功率和减速比的电机

楼主(2017-11-10):
大轮直径0.57m  重量200kg   转速46米/分钟
用齿轮减速电机,需要多大的功率和减速比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A:
看选型手册,减速机速度,输出扭矩大于需要的速度扭矩.
或者专业一些
方法如下:
1、先计算传动带的拉力=总载重量*滚动摩擦系数
2、拉力*驱动轮的半径=驱动扭矩
3、根据传送速度,计算驱动轮的转速=传送速度/驱动轮的周长
4、电机的功率(千瓦)=扭矩(牛米)*驱动轮转速(转/分)/9550
5、计算结果*安全系数*减速机构的效率,选取相应的电动机。

网友B:
P=TN/(9550u),带传动效率0.96,链轮0.95,齿轮0.97-0.98的样子(u工作机效率,T工作机阻力矩,N转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TN/(9550u),带传动效率0.96,链轮0.95,齿轮0.97-0.98的样子(u工作机效率,T工作机阻力矩,N转速)

是不是还要乘以一个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要乘以一个安全系数?

那个是材料选用计算才有的的,或者轮子计算,这里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选型手册,减速机速度,输出扭矩大于需要的速度扭矩.
或者专业一些
方法如下:

和电机的减速比无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