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产品直接生成模具模腔

楼主(2017-11-10):
大家好,下面做个产品,要做个模具出来,请问使用SolidWorks里面的那个命令可以做个倒模出来呢,谢谢

网友:
分模线呢,这不得讲究工艺合理性吗。

网友:
要考虑分型线,侧滑块等!不是一个简单的命令能完成的!

网友:
如果楼主只是想提取零件表面创建内模模腔的话,51自学网去看视频教程

网友:
一两个命令可做不出来,楼主还是仔细的学学模具成型吧

网友(2018-01-15):
试试型腔命令,可以做你要的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