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温恒湿箱的隔热密封

楼主(2017-11-10):
简单的画了个大体的结构,分为内壳+外壳+前面板+门,其中开方孔为观察窗口,圆孔为操作孔。材质为304,方孔处镶嵌中空玻璃,圆孔用孔塞,使用时拔出来,不用的时候塞上。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
首先就是隔热隔湿,箱体内温度为-40~140℃,箱体外温度为室温,中间填充导热系数底的材料,然后减少热桥,从而达到保温隔热的效果;隔湿的话需要考虑材料的吸水性及箱体的密封。
那么问题来了:
1、内外壳之间填充聚氨酯泡沫,因玻璃和操作孔都是先装的,做了实验,发泡的过程中有隔断的时候会产生空洞,这个我查了相关资料也没有很明确的解决办法,请教;
2、中空玻璃观察窗口这一块现在是用胶粘上的,费时费工,而且还会在发泡的时候形成空洞,但是单独做框我又怕影响密封和隔热效果,请教;
3、操作孔这一块现在是用橡胶塞上的,密封的隔热效果都不好,还会影响发泡质量,有没有什么好的成品孔塞推荐下,隔热层厚度100mm,孔径120mm,请教;
4、门和箱体的接触面密封隔热问题,参考的冰箱,但是橡胶密封条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前面板也是304的,只隔了薄薄的一层橡胶密封条,散热很厉害,请教。
基本就这几点,我也在想办法修改改正,头晕脑胀的,有表述不清的我再补充,就是请教一下有没有做过这种东西或者了解过的,出出主意。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填聚氨酯泡沫  和 填保温棉  ,   如果要隔音 ,  隔热 , 效果 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聚氨酯泡沫  和 填保温棉  ,   如果要隔音 ,  隔热 , 效果 哪个好?

个人感觉聚氨酯好,我之前也考虑过保温棉,但是聚氨酯填充的更全面无缝隙,隔热和隔音隔湿性能都还不错,还有一定的强度,当然也要看具体结构。

网友B:
掏出压箱底的流体力学或者传热学可以算出来,了解一下基本的理论知识,少走点弯路

网友C:
第二条,使用观察孔可以用透明的PC板,不一定市玻璃。玻璃也可以使用胶粘来实现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条,使用观察孔可以用透明的PC板,不一定市玻璃。玻璃也可以使用胶粘来实现密封

现在就是用胶粘,太费时,粘上等干要好久,还有就是PC的话时间久了表面会不会被擦伤。

网友D:
观察窗做成圆形,把密封圈放在玻璃下,用压环将玻璃压紧,这样拆装简单,但是成本高。
门的话,内面肯定不能是金属,否则导热太快,建议门边框是金属条,嵌密封条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观察窗做成圆形,把密封圈放在玻璃下,用压环将玻璃压紧,这样拆装简单,但是成本高。
门的话,内面肯定不 ...

嗯嗯,多谢大侠。玻璃的话不用考虑拆装,这种思路也是我现在打算用的,玻璃一边垫一边压。门的话,边框是不锈钢304,内面采用什么材质好一些呢,还有一个前面板和内外壳体连接的部分怎么隔热才能更好一些,中间垫块酚醛板会不会好一些。操作孔现在是毫无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掏出压箱底的流体力学或者传热学可以算出来,了解一下基本的理论知识,少走点弯路

现在主要是这四点的结构方面没有完整的头绪,支离破碎的想法方案。

网友E:
玻璃压上去就行,密封条用冰箱的不行,容易坏,不耐高温,耐低温。用硅胶密封条,蒸饭设备上用的那种

网友:
硅橡胶可以作这类密封。

网友:
市面上不是有很成熟的高低温柜了吗,为何不做下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多谢大侠。玻璃的话不用考虑拆装,这种思路也是我现在打算用的,玻璃一边垫一边压。门的话,边框是 ...

门的话,保证和箱体内恒温部分隔热就行,可以参考高温炉的炉门,一般都是有个耐火材料的凸台,关上门后,凸台刚好伸入炉膛一部分,起到隔热的作用。高温炉的耐火材料一般都是硅酸铝陶瓷纤维板,你这个温度低的话,可以找找合适价位的材料。操作孔做个圆柱体一端带法兰的塞子,圆柱体用隔热材料,法兰可以用金属,其上设计密封圈,塞子塞上后,用螺钉或者把手压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玻璃压上去就行,密封条用冰箱的不行,容易坏,不耐高温,耐低温。用硅胶密封条,蒸饭设备上用的那种

赞同,使用硅胶U型即可。

lz之前说“橡胶密封条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因为什么?橡胶没有硅胶耐高温吧

网友:
这么大的温区建议 做主动式的补偿或降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