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道壁厚计算

楼主(2017-11-10):
请教大神,气路管道壁厚如何确定?
例如:316无缝钢管,气压20bar,流量500立方米每小时,壁厚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壁厚=pd/2许用应力*焊接系数=2*(DN多少的管)/116(你照碳钢算安全)*1=A
A+0.5(腐蚀余量)+元整
就可以了。

其实你可以查表的,多少压力多少公称直径对应多少壁厚

网友(点评):
看来层主对压力容器方面有研究啊。

网友(点评):
只了解一点皮毛

网友:
主要和材料、通经有关就可以查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