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40Cr、35CrMo、42CrMo的区别

楼主(2017-11-10):
请问45、40Cr、35CrMo、42CrMo在机械性能以及用途上有什么区别?在主要承受拉伸(拉力)偶尔承受弯曲的受力状态下,选择哪一种材料较好?轴径φ75,有一端是M72×4螺纹有效长度56,承受的最大拉力42吨。选择性价比较好的材料,选择哪种?承蒙高手指教,提前感谢!

网友:
感觉40Cr 的材料要好些  经过调质  抗拉强度 可以随硬度的增加而提高  本身未调质之前的 抗拉强度就很高了

网友:
楼上正解。。。我们单位旋转螺杆都是调质达到拉力、破断要求

网友:
42CrMO和20CrNiMn。。+调质我们这里

网友:
如果要热处理,40Cr易开裂,最好少用。

楼主:
我查的资料也是40Cr比较好,没有听说过40Cr热处理容易裂呀?

网友:
一般的小厂子,普通要求的用45,高级点的就用法40Cr,其他的都很少用到

网友:
以前公司做轴用的就是42CrMO

网友:
看你要求不高,都能用。

网友:
做拉杆的一般都会用40Cr,工况严一点会选择42CrMo,抗拉强度大约能提高20%。45基本上不会用来做拉杆。35CrMo我就没有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
之前做轴,用的是40Cr,但是经常断裂,后来改成了42CrMo,就没怎么断啦。

楼主:
谢谢各位,我首先选用40Cr,因为核算着抗拉强度及弯曲强度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