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旋转丝杆选型

楼主(2017-11-10):
伺服带动旋转螺母让丝杆做上下直线运动,请问如果负载200KG,那么电机丝杆如何选型?

网友:
还得需要知道这载荷分布质点到旋转中心的距离才能算啊

网友(2018-01-08):
中间加个带传动怎么计算呢

网友:
我也不会

网友:
个人看法:丝杠选型一般看产品手册,负载、螺距、转速(螺距和最大转速就是你产品的线速度)、行程,选好后,再通过转速和负载算功率,然后选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