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同步带如何实现往复运动

楼主(2017-11-10):
今天看到一个设备,滑块固定在开环同步带的一段,上面是固定的减速电机带动(竖直往复运动)滑块上下动。第一次见,由于看不见内部,不明白原理,求教!

网友:
加两个惰轮,电机加同步轮, 形成大包边。

网友:
   类似齿轮齿条的结构。就像上面说的。惰轮是让同步轮 啮合在同步带上的。有些比较简陋的激光切割机 Y轴 就是这种驱动方式的。

网友:
其实就是直线模组的另类

网友:
有图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