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送料机构

楼主(2017-11-10):
图中圈出来的部分是一个旋转气缸,只能看到里面有齿轮
功能是送料,料带上有等距圆孔
具体结果欢迎奇思妙想

网友A:
1.楼主看看图上这个sprocket drive(链轮传动
2.所以你说的“旋转气缸可能是个气动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看看图上这个sprocket drive(链轮传动)
2.所以你说的“旋转气缸”可能是个气动马达
 ...

感谢回复,可是查了气动马达好像都是很大的,大致画了个机构,您看下可不可行。。

网友(点评):
有小的,再找找。

楼主:
靠弹簧的摩擦力正转,棘轮顶住让他反转的时候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