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螺纹的疑惑

楼主(2017-11-10):
     在设计领域,外螺纹的大径(外圆),以及内螺纹的大径是默认等于螺纹的公称直径的。
     但是在机械加工领域,书本上介绍外螺纹的大径(外圆)是要小于螺纹的公称直径的,误差在0.13-0.15p左右,是刀具切割材料产生的,说是这个值就是公差。   但是我随意取了一个外螺纹件M16,螺距p=2,那么公差就达到0.26-0.30mm了,实际上我机加工螺纹配合精度取个M16-6g,显然通过计算,公差不可能有0.26-0.3mm这么多。 大概是我理解的哪个地方出错了,希望有懂这个地方的高手,小小的赐教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
我不懂你想表达啥。。。机械设计手册里边有螺纹的公差。。。不管滚丝或者挑丝通止规合格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螺纹公差不是套用基轴/孔制的公差,另外有标准的,不一样的,当然设计成这么大公差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
RE: 有关螺纹的疑惑 [修

网友:
6g和g6可是两回事啊

网友:
螺纹机加工需要先车削个毛肧面的,大约是0.1个螺距吧

网友:
螺纹的配合公差跟中径有关吧,不是外径吧

网友A:
一、理论上是1/8P,而不是你说的,误差在0.13-0.15p左右。
二、实际误差那么大,主要是搓丝过程未控制好,而厂商以次充好。

网友:
过来小榄看下机械展,专业的展商会为你解答,时间本月19-21日地点小榄体育馆(大信都汇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理论上是1/8P,而不是你说的,误差在0.13-0.15p左右。
二、实际误差那么大,主要是搓丝过程未控制好, ...

还没懂我的意思吧。而且1/8p即0.125p和0.13-0.15p差不多了。也就是说,一个M16的轴,车削加工刀具误差会达到0.5,但是按孔轴配合选个最基本的基孔制g6,计算出来,公差肯定不会有0.5mm这么大。有人说,孔轴配合的g6和螺纹配合的6g不同,那我现在就不考虑螺纹了,只考虑孔轴配合,那也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