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7Ni2与1Cr17Ni2材料相同,牌号不标出1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7-11-10):
Cr17Ni2与1Cr17Ni2材料相同,牌号不标出1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我记得GB里面有个规定是开头如果是1的话可以省略,所以是这个意思
远古的记忆了,看看楼下大神这么说

网友:
严格说是错误表示。

网友:
虽然我是做带镍的不锈钢 但是。。。。这个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