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国标A7钢材质是什么?

楼主(2017-11-10):
如题,今天准备做一个摩擦传动机构,看到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A7钢这种材质,然后又看到备注说是旧的标号没有对应的材质,想在这里请教各位有没有知道,在就国标中这个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老国标A3对应Q235;A7貌似对应 Q345

网友A:
万能的百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还真没找到,

网友:
相信2楼分析的方向。我认为A7中间还有A4、A5、A6,至少是Q495左右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A7还真听说过,不过好多年前的事了,记不住了。但是进口设备的板用的很薄,我国的设备和他一样薄就漏了,后来计算一查需要A7的材质。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人家不提这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百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百度也没有,只有美国的标准,材质Cr5W1Mo1Si

网友:
哦哟,涨知识了,还有A7这一说法,哪些解读一番

网友B:
牌号的设置与标准体系有关。我国最早的碳素钢标准包括O号钢到7号钢共8个牌号,但在我国,0号钢列人国标,形成为低质或废品钢生产提供了合法的方便渠道,已于1978年被取消;1979年修定标准时又取消了7号钢(极少生产、应用),本次修订GB700—88取消了6号钢后包括5个号: Q 1 95、Q21 5、Q235、Q255及Q275,即旧标准中的1~5号钢。可供工程结构及机械结构用钢以及薄板、盘条、钢丝等用钢。6号钢除作钢轨配件垫板外,别无他用,故取消,可列入专用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牌号的设置与标准体系有关。我国最早的碳素钢标准包括O号钢到7号钢共8个牌号,但在我国,0号钢列人国标,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