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冷水机组散热片结垢

楼主(2017-11-11):
由于天气冷了,冷水机组的水循环冷却机停机,暂时不使用,就是想问下关于散热片的保养。第一,在目前干燥的情况下,积垢是否影响散之后热片的使用寿命(见图)

第二、原水质杂质多,造成散热冷却后,大量结垢,主要成分为硅、钙、钠成分大;一般两周清理一次,还会有部分结垢清理不了。

网友:
积垢不仅影响机组运行能效,冷却水塔的工作效率也将直接大打折扣。

网友:
现在用化学方法比较多,但沉淀物的随机处理是个难题。

网友:
很多冷水机运行环境中存在大量的灰尘,灰尘与异物进入到冷却系统之后,必然造成冷凝器的堵塞,导致整个的散热效果降低。如果在检测过程中,冷凝器的出液管道出现烫手的问题,此时需要针对工业冷水机进行全面的清洗,从而达到减少工业冷水机故障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