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孔G1/4配锥孔G1/4的能够密封高压吗?

楼主(2017-11-11):
最近在做一个拉伸器,阀体上面螺纹是直孔的G1/4螺纹,但是接头是锥形的G1/4接头。   但是车间师傅说要锥形配锥形才能很好的密封。是不是这样。工作压力大概80Mpa

网友:
不行。确定是80Mpa??

网友(点评):
确定 但是样品就是直配锥形的。RP/R1螺纹是有国家标准的GB/T7306.1-2000

楼主:
确定   但是样品就是直配锥形的

网友A:
80MPa相当于800大气压,你确定?管螺纹有密封管螺纹,可以查机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MPa相当于800大气压,你确定?管螺纹有密封管螺纹,可以查机械手册

确定是80MPA      这个是以前别人给我们做的拉伸器  M76X4活塞杆拉伸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80MPA      这个是以前别人给我们做的拉伸器  M76X4活塞杆拉伸器

可以查一查液压行业连接密封,

网友B:
如果是端面密封,只要螺纹强度满足,就可以。如果丝部密封这个压力那肯定不行啊。

网友:
G螺纹和NPT螺纹相差不大,一般制造的师傅都这样,你说A,他会指B,这种反正都要缠上生料带,感觉不够,螺纹再选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端面密封,只要螺纹强度满足,就可以。如果丝部密封这个压力那肯定不行啊。

锥形配锥形也不行吗

网友(点评):
全部锥螺纹可以啊,我们一直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我公司始建于1995年,是从事超高压液压机具设计、生产、现场安装及维修的专业公司。主要生产经营“高盛”牌液力拉伸器,液力开压泵(手动、气动、电动)、液压扭短板手等数十种超高压液压机具和机械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石化、煤碳、船舶、道桥建设等领域,曾多次为葛州坝、黄河小浪底等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配套服务,并配套出口伊朗、土耳其等欧亚国家,受到一致好评。  高盛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为1万,所在地区位于北京通州区,我们以诚信、实力和质量获得业界的高度认可,坚持以客户为核心,“质量到位、服务一流”的经营理念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欢迎各界朋友莅临高盛机械有限公司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您如果对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或者留下联系方式。电话:-86-513-6166158,传真:---,联系地址:北京通州区通州市平潮镇通扬南路2号。

网友:
老铁,直的配锥的不行。这种情况一般是用在压力不大,介质为空气的密封上。

如果压力大,推荐使用锥配锥。

网友:
你的图纸是这个公司做的,他们专业这方面 ,相信他们图纸 ,做个样品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先搞清楚G、Z、R的区别再说,楼主题目说的是G图纸上却标的是R.,这两者完全不一样好吗。

网友:
用管螺纹就是要用螺纹密封,如果用端面密封那还不如用公制螺纹方便。

网友:
一定不行

网友:
在高压时一般就是用直配R的,做过150MPa的,可靠性高。楼主放心用,设计的应是专业行内人员。

网友:
车间师傅说的对,锥形螺纹配锥形螺纹密封才会好的

网友:
你这图纸上不是标的RC1/4 那就是锥螺纹啊
G螺纹就是圆柱螺纹 没有锥形G螺纹这一说

网友:
低压肯定行,高压肯定不行。有危险。

网友C:
R1配Rp,R2配Rc,按照国家标准,应该用R2(锥管螺纹)全称螺纹密封用圆锥外管螺纹。
80MPa应该没问题,我们的液压螺母用140MPa。密封用管螺纹的外螺纹都是锥的没有直的。
能拧进去仅仅是能拧进去,也许低压不会泄露,但是不符合标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配Rp,R2配Rc,按照国家标准,应该用R2(锥管螺纹)全称螺纹密封用圆锥外管螺纹。
80MPa应该没问题,我 ...

谢谢  我已经叫车间师傅全做锥形的了

网友:
首先,图纸上的Rc1/4就是锥形密封管螺纹,并不是直螺纹。再是,这个螺纹连接用于80MPa系统,一点问题都没有!尽管放心使用。恩派克250MPa油泵的出油口就是这个螺纹,很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