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支撑座,有用过的大侠来讲讲经验吗

楼主(2017-11-11):
如图所示啊,成品丝杠支撑端固定轴承座,里面是角接触球轴承,
因为机器小,所以选用这种。
大家设计小机器的时候,也是用的这种东西吗
问题,现在锁紧螺母有时候会松?什么原因?锁紧螺母上面的紧定螺钉,已经把紧了

图来了,这是别人家的丝杠支撑端。
改变了锁紧螺母,这个螺母看起来不像是锁紧螺母,倒是像普通的圆螺母;
重点是,安装的螺钉,也改了,米思米上能买到的是M4.图片中的给改成M6;

工况:频繁的加速减速,有一定震动情况,震动是主轴和加减速带来的。受力小,加减速的惯性力有一些,不大。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之前我也遇过类似的问题,把锁紧螺母改为双螺母,或去misumi选择一款

网友B:
我们用了不下几千套,不可能会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了不下几千套,不可能会松的

你们用的是多大规格的,我这用FK12的,三套里面有一套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遇过类似的问题,把锁紧螺母改为双螺母,或去misumi选择一款

是啊,看见别的设备上也有这种,但是用的不是这样的锁紧螺母

网友:
螺母对角有基米锁死的,锁了没有??

网友:
销紧螺母紧定螺钉估计内面的铜块掉了吧。

网友:
专用丝杆锁紧螺母,不要买太便宜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是经常遇到,所以这种螺母我通常会买两个,双紧并在一起;丝杠高速运转,长期使用都是会松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