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影响刀具寿命的因素有多少

楼主(2017-11-11):
前段时间见有大神说过有几十种原因,咱比较笨,实在想不到那么多,下个星期要到客户那里,想替换他们一款刀片,请各位指教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

网友:
通常有如下的情况会产生影响:材料、硬度、韧性、热处理过程

网友:
影响刀具的加工效果确实会有很多原因,先确定几大点吧:
1、待加工件的刚性,如果刚性不足,刀具难以发挥自身的优点
2、切削参数的选择
3、刀具的刚性也要考虑
4、工件材质和刀具材质要匹配
5、选择合适类型的刀具

网友:
切屑三要素,润滑。

网友A:
我和住友的工程师总结了共五十六条,
不知道你现在看到了多少条?

网友:
材料本身大家都容易理解 对应刀具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工件的加工工艺  比如在有孔或者缺口的工件上走刀

网友:
象你去应对,最主要就是切削速度降下来就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住友的工程师总结了共五十六条,
不知道你现在看到了多少条?

设备,冷却,加工参数,切深,工件刚性,刀具刚性,工件材质,排销,只能想到这几个地方了。。

网友:
@楼主,希望能将您现在遇到的问题进行说明,看群里面的高手能否给你解答!抛个大题目出来,没有些内容的东西。范范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