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设计求助2 - 折弯

楼主(2017-11-11):
发了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769140-1-1.html,关于铝型材的弹性形变,有很多大侠回帖指点,在此一并感谢!

之前的铝型材深加工,都比较简单,钻铣就齐活了。
这次碰到一个折弯的问题,想请教下:

将薄壁型材的上下两个翻边破口之后折4刀,在底边A和E拼接汇合,然后固定为一个方框。
以前没做过这么精确的深加工,有几个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下:
1)如何保证折弯角度和位置的精准,让缺口对齐,五边不扭曲
2)缺口采用什么固定工艺比较美观好看
3)为提高良品率,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欢迎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补充:
1)塑料角码方案:

铝型材 -
2)铝型材角码方案:

网友A:
侧边还有翻边吗,不好折啊

网友(点评):
修改了1楼的说明,这样更好理解。大侠请看

网友B:
折弯处会不会出现裂纹?

网友(点评):
请看54楼

网友C:
你的破口折弯是不是把型材需要折弯的地方的一个边锯掉一个90°的缺口,然后沿着90°角的顶点把另外一条边折成90度

网友(点评):
正是!不知有何更好的办法?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多多交流,一起学习!

网友D:
铝型材能折弯吗?

网友(点评):
怎么不可以?

网友(点评):
理论上可以的。大型轨道U型材都可以弯曲。

网友(点评):
我知道一些镁铝和硬铝都不能折弯,不然会断裂,我记得A5052可以折弯,铝型材的材质我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折弯

网友(点评):
能不能折弯看是什么牌号的铝合金。上次我发的铝合金标准里有相关折弯性能。可以看一下吧。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M4MTI3fDYzYWZiZTNjfDE1MTA1NTQwNTV8MTA1MDA4OXw3NjkzOTU%3D

网友E:
做套简易的定位夹具,折弯后必然不准,然后放夹具固定后在折弯破口处焊接即可.然后打磨抛光,就看不出焊接的了.
可以找有加工商咨询下,无需自己操心,只要求加工商拿来合格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边还有翻边吗,不好折啊

谢谢大侠回复!

上下两个翻边,想来想去,只能预先破口了。不知道有啥更好的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处会不会出现裂纹?

嗯,有这个担心。
70长的外边是装饰面;只要这里光滑,不出现裂纹、皱纹即可。

上下两个翻边可能需要预先破开为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破口折弯是不是把型材需要折弯的地方的一个边锯掉一个90°的缺口,然后沿着90°角的顶点把另外一条边折 ...

嗯嗯,想来想去,似乎只有这个办法了。

这样的缺点是上下翻边的折弯处很丑,必须遮盖、美化。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套简易的定位夹具,折弯后必然不准,然后放夹具固定后在折弯破口处焊接即可.然后打磨抛光,就看不出焊接的了 ...

焊接,打磨工作量巨大,最好是不需要焊接。
精确定位是一个麻烦,否则4次折弯后,五边不是直角,废品率不小。

楼主:
@ruanmingqin0220  这个做法和空调箱是否类似?但是因为是外观装饰面,所以不想全部切破然后拼直角,请教有何更好的工艺,谢谢指点!

网友F:
折弯这个要看机床和工人师傅的水平了,废品率不低的说。我们这边处理的时候都是四个角用ABS或者其他材质的卡扣连接,不过注塑模具的成本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弯这个要看机床和工人师傅的水平了,废品率不低的说。我们这边处理的时候都是四个角用ABS或者其他材质的 ...

使用塑料角码的方案考虑过。如大侠所言,开模费用高;另外一点就是,多材质颜色一致,无色差就非常麻烦了。

网友:
要折成圆弧至少也得剖三刀以上

网友(点评):
圆滑过渡需要

网友(点评):
70长的面是装饰面;不想破坏这个面,大侠如何剖三刀?

网友(点评):
20处,剖到10-15

楼主:
@酥卜珂萘
@去缸活塞泵
@墨水撑破缸
@春至秋依旧
@kevin-Lee

谢谢各位大侠在求助1帖子的指点,第二波问题又来了,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G:
可以用转角型材组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使用塑料角码的方案考虑过。如大侠所言,开模费用高;另外一点就是,多材质颜色一致,无色差就非常麻烦了 ...

我们这里直接用的是高对比色的方式,铝采用金属本色,连接角用的是橙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里直接用的是高对比色的方式,铝采用金属本色,连接角用的是橙色

我想最保守还是所有的外观统一颜色,例如全黑,或本色。

所以角码使用压铸铝,配合型材,就算都是铝基,因为杂质的问题,都不敢说100%做到无色差。

如果不同配色能够彰显高大上的气质,那简直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能拍个照片让我感受下这个高对比的配色方案么,看看会不会辣眼睛。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铝型材能折弯吗?

大部分铝材因为有了截面形状或是加了不同的合金,不能折弯,但是很多铝板倒是是可以折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部分铝材因为有了截面形状或是加了不同的合金,不能折弯,但是很多铝板倒是是可以折弯的。

可以折弯的。有截面,有筋的,有两种折弯方法,
一种是强行折弯,例如大型铝型材转弯轨道,技术含量高,一般企业做不到;
第二种就是破口折弯,相当于铝板折弯。

网友I:
我感觉这样折弯可能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转角型材组装

嗯,使用转角型材开模成本低,可以接受。但有两个问题,

1)转角和边如何连接;
2)四个角至少8条接缝,如何才能做到美观?
大侠对此,有何高见,谢谢!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压铸铝的转角,看了市面上的,没找到满意的,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这样折弯可能不好看。

请教下,哪里可能不好看,有否更美观的装饰面做法?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哪里可能不好看,有否更美观的装饰面做法?谢谢!

折弯处开一个90°的切口,是放不下折弯刀的。必须切一个很大的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折弯处开一个90°的切口,是放不下折弯刀的。必须切一个很大的口。

@蓝色格
能不能这样:刀宽 = 两个翻边内空距离?

网友I:
引用 楼主:
@蓝色格
能不能这样:刀宽 = 两个翻边内空距离?

两个翻边内空距离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个翻边内空距离是指什么?

这样折如何?刀宽一定要>70么?壁厚1.5;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样折如何?刀宽一定要>70么?壁厚1.5;

这样应该可以。但是你那个折弯顺序我感觉折不出来。上模会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应该可以。但是你那个折弯顺序我感觉折不出来。上模会撞到。

每边长度都是400+以上,感觉可以别一下;

或者正在想,类似滚轮折弯机这种专机,一次折一刀,或者一次折4刀,,

不知道怎么搞才能提高良品率,否则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边长度都是400+以上,感觉可以别一下;

或者正在想,类似滚轮折弯机这种专机,一次折一刀,或者一次 ...

用铝合金板折弯后机加工做一个角接。我感觉这个方法最好。

网友(点评):
楼下有直角转弯的铝型材,就是层主所说的角接吧。感觉这样干,角部是连接上,但是如何美观,遮丑,那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了。

网友(点评):
请看5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转角型材组装

大侠是说这种转角铝型材吗?感觉:每角两个接缝;另外就是两个端面,不知道有何遮丑的处理方法。

塑料角码:色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装配成这样,就太丑了;
铝型材 -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是说这种转角铝型材吗?感觉:每角两个接缝;另外就是两个端面,不知道有何遮丑的处理方法。

塑 ...

@喀秋莎88 朋友也是在接触铝基,特此请教下,有何高见,谢谢!

楼主:
@丹枫911
@蓝色格

这是大型轨道型材。未知材质。

网友(点评):
图片来自论坛,不知道哪位大侠发的照片。

楼主:
@zlwjazz 请看34楼,大型铝型材弯曲

楼主:
@xiaobing86203 大侠请看34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aobing86203 大侠请看34楼

可以的,这种应该也是6系的铝型材,在压铸出来的过程中就已经是弯曲的

网友:
一刀是一个死直角,两刀45°,离得远点咋样?另外要看量,批量大一点还是用角马,折角的不好看

网友(点评):
大侠,请看54楼的实物图。可惜这个技术还是保密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有这个担心。
70长的外边是装饰面;只要这里光滑,不出现裂纹、皱纹即可。

如果只是对70处的外侧边有外观要求,外套塑料装饰框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zlwjazz 请看34楼,大型铝型材弯曲

本人目前从事输送自动化,公司自己开模的铝材,经常要加工商折弯.
所以铝材折弯根本不是个事,你只要找加工商谈即可.

网友(点评):
请教加工商的良品率如何保证?

网友K:
引用 楼主:
@酥卜珂萘
@去缸活塞泵
@墨水撑破缸

出差了几天,没上论坛,今天才看见。你这个型材和我之前做过的电视机边框差不多,你可以搜搜电视机边框无缝折弯。
首先,这种铝型材折弯肯定是可以折的,我们叫做无缝折弯,三边无缝连接,第四边拼接。铝型材无缝折弯是需要专用的折弯模具的,需要设计。
         1. 如何保证折弯角度和位置的精准,让缺口对齐,五边不扭曲:
             这个在模具上很简单,四角机加工开破口,破口两侧开销孔定位,型材以两销孔固定在模具上,沿破口圆心折弯。但是角度和位置多多少少会有个几十丝的偏差。
         2.缺口采用什么固定工艺比较美观好看:
            三边无缝折弯我们称为上边框,第四边称为下边框,上下边框之间可以采用螺丝连接,像你这种应该是70尺寸四周都是装饰面,那你可以利用20尺寸的边开孔,增加连接板,螺丝紧固啊。这样就只有一条接缝。表面做个喷砂阳极,或者拉丝阳极。都是可以的。
        3.为提高良品率,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无缝折弯良率不要想得太好:
           (1) 折弯圆弧处肯定会有橘皮纹,表面处理不好处理,需要耗时去打磨处理,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就是角度尺寸要求了,要看能不能达到你们的产品公差,达不到良率肯定不高。
           (3) 拼接处的缝隙要求,这个也是要看你们的产品定位的。
           (4) 无缝折弯这一块,目前来讲,我接触的都是属于保密的一块,只有找做这一块的厂商才能做得出来。
           (5) 铝型材折弯对成分和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具体我也没深入研究过。应为换工作了

网友(点评):
再次看一遍,还是受益良多,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丹枫911
@蓝色格

看着像Interroll的物流输送设备!型材是6061的,这个转弯型材是用滚道折弯机折的,圆弧的折弯机不复杂的。但是你要这90度直角的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种应该也是6系的铝型材,在压铸出来的过程中就已经是弯曲的

型材原材料是直的,都是厂里用滚道折弯机折的,材质6061

网友M:
以前我们做个一个床,包边,不过没有翻边,一开始那个缺口也不整齐,后来我们通过多留出尺寸,最后在处理,使得缺口整齐

网友N:
楼主:我个人认为这个没有办法折弯的,其它的细节我不去讨论,就四个封闭的折弯R角就无法实现。ID有时做出的效果图的确漂亮,但是有时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出差了几天,没上论坛,今天才看见。你这个型材和我之前做过的电视机边框差不多,你可以搜搜电视机边框无 ...

厉害,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我个人认为这个没有办法折弯的,其它的细节我不去讨论,就四个封闭的折弯R角就无法实现。ID有时做出 ...

折弯之前翻边是需要破口的。破口之后和铝板一样的折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只是对70处的外侧边有外观要求,外套塑料装饰框怎么样?

这个型材折弯为方框,然后正反两个面封板,构成6面体。

70处的外侧边以及正面是装饰面,反面可降低要求。

如何外套塑料装饰框?有否参考图片,是类似34楼的塑料角码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目前从事输送自动化,公司自己开模的铝材,经常要加工商折弯.
所以铝材折弯根本不是个事,你只要找加工 ...

嗯嗯,折弯是可以的。我这种和铝板折弯其实没区别。我是要自己深加工,没加工商可寻,难点在于良品率。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着像Interroll的物流输送设备!型材是6061的,这个转弯型材是用滚道折弯机折的,圆弧的折弯机不复杂的 ...

折直角的话,是否只能剪口?

网友L:
引用 楼主:
折直角的话,是否只能剪口?

是不是“只能”剪口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型材折弯除了折圆弧的,其他直角的折弯一般都是剪口。
希望能学习到其他好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只能”剪口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型材折弯除了折圆弧的,其他直角的折弯一般都是剪口。
希望能学习 ...

我看到了有不用剪口的,这个技术难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只能”剪口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型材折弯除了折圆弧的,其他直角的折弯一般都是剪口。
希望能学习 ...

这种直角无痕折弯,现在都还是保密技术。

网友(点评):
一直以为是铸造成型

网友(点评):
这种极致效果不敢奢望,破口折弯已经可以接受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酥卜珂萘
@去缸活塞泵
@墨水撑破缸

没接触过铝合金,不太了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嗯,折弯是可以的。我这种和铝板折弯其实没区别。我是要自己深加工,没加工商可寻,难点在于良品率。谢 ...

楼主有材料的话,可以自己拿一个做一下试验,看好不好折。好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材料的话,可以自己拿一个做一下试验,看好不好折。好不好看。

没有接缝,肯定不会丑。54楼这种就是极致之美了,无痕折弯。不敢奢望。
普通的破口折直角就可以接受了。
关键是良品率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前我们做个一个床,包边,不过没有翻边,一开始那个缺口也不整齐,后来我们通过多留出尺寸,最后在处理, ...

嗯嗯,缺口那里可以将E边留长,然后切短。这样可控。
我担心的问题是4刀的定位和角度精度的问题,如何控制。

网友(点评):
其实三道折边不准E口留长只是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接触过铝合金,不太了解

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只能”剪口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型材折弯除了折圆弧的,其他直角的折弯一般都是剪口。
希望能学习 ...

剪口折直角的良品率如何,有否可控的办法?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嗯,缺口那里可以将E边留长,然后切短。这样可控。
我担心的问题是4刀的定位和角度精度的问题,如何控 ...

假如要保证直角,以前做法是折过90°,可能折过2度左右,让它回弹到90度,不过不是非常精确的9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缺口那里可以将E边留长,然后切短。这样可控。
我担心的问题是4刀的定位和角度精度的问题,如何控 ...

然后我们当时的床包边是切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假如要保证直角,以前做法是折过90°,可能折过2度左右,让它回弹到90度,不过不是非常精确的90度

嗯嗯,角度的精度,以及每个边长的精度,首先决定了方框成型的良品率。
其次,方框上面要封板(遮住4角破口),封板使用激光切割精度OK,
那么可能方框成型肉眼看上去合格了,但是方框和封板的配合又存在一个良品率了。
这一系列的良品率相乘,最后的良率不容乐观,不良品几乎没有修补的可能。

没做过这么高要求的深加工,所以担忧。
谢谢回复!

楼主:
@hjj553110
没错!三边折4个直角不准,E边留长已经没意义了,整体报废。
E边留长只能在前面4个折弯精度OK的前提下有效。

而且,如64楼所述,方框折弯肉眼通过了,封板这里还会有偏差。良品率越来越低了。

楼主:
@hjj553110
@hjj553110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假如要保证直角,以前做法是折过90°,可能折过2度左右,让它回弹到90度,不过不是非常精确的90度

加角码矫正角度如何?

网友P(2019-09-20):
引用 楼主:
这种直角无痕折弯,现在都还是保密技术。

模具拉伸的吧。。。

网友Q:
①铝材折弯对材质有要求
②有专门的铝材型弯机及配套型弯模具
③铝板折弯要刻线
.......尽管我不是铝材厂的,但我经常去啊......

网友:
还可以  说的很明白哦

网友R:
做2块折,对角线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R:
做2块折,对角线焊缝

铝合金,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模具拉伸的吧。。。

是的,分很多道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Q:
①铝材折弯对材质有要求
②有专门的铝材型弯机及配套型弯模具
③铝板折弯要刻线

朋友有否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2022-09-14):
无缝折弯估计跟拉伸模差不多,别太神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