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链轮齿数等于一节链条啊

楼主(2017-11-12):
原来两个链轮齿数是 主动 12齿,从动15齿,我想增加转速,准备把从动链轮齿数改为  11-12-13  这几种,由于两个链轮中心距,不能调节。只能截链节,调松紧度。我计划把原来的链条,截两节,正好和原来一样,用接头接上。各位帮忙算算,我把链轮齿数用那个,才能保持接上后,和原来一样松紧。

楼主:
忘了说,链条型号是16a的

网友A:
已知中心距吗?

网友:
除非你命好,否则别做这个梦。张紧轮还是要加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中心距吗?

中心距不好测量

网友(点评):
想办法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中心距吗?

你好,我量了一下,中心距为410mm

网友B:
没中心距,谁给你算啊,怎么算呢,没中心距怎么算周长

网友:
11齿吧,少两节后最接近原来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中心距,谁给你算啊,怎么算呢,没中心距怎么算周长

你好,我量了一下,大概410mm

网友C:
买几节一节一节加嘛..算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几节一节一节加嘛..算干嘛

我要尽量避免用过渡半扣链节

网友D:
用kytool生成实体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二节二齿

网友:
与齿数,节距有关,只能根据计算获得了。

楼主:
谢谢兄弟们帮忙回复,我忙了一半下午,换了一个13齿的链轮,链条截了两节,按上,短了。只能用一个半扣链节,才松紧合适。看来得2齿,一节  才对吧  还是三齿 2节

网友E:
11齿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kytool生成实体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好,能不能帮我看看啊,我现在按上一个13齿的,原来链条截两节,链条有些短,还差半扣,才能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齿可以

你好,能不能帮我看看,到底是,三齿2节  还是2齿1节。我现在用13齿  截了两节,还差半扣,才能接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能不能帮我看看,到底是,三齿2节  还是2齿1节。我现在用13齿  截了两节,还差半扣,才能接上。

...

两种比较后,张紧度还可以,不知道干什么用,最好有张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种比较后,张紧度还可以,不知道干什么用,最好有张紧轮

我那个机器,不能安装涨紧机构。我有不想用半扣链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机器,不能安装涨紧机构。我有不想用半扣链节。

不知道具体结构,不好说,张紧有很多形式。链条用久了会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具体结构,不好说,张紧有很多形式。链条用久了会松的。

用半扣链节,会不会不耐用。容易坏啊。

网友:
链条因为节距的关系是无法完全通过中心距把它涨紧的,需要增加涨紧轮机构来维持紧固度

网友:
这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比较,看那种状态最接近原来的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问题解决了,我又重新加工了一个11齿的链轮,换上后。正好,和原来的一样松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