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W composer导出专利图或别的方法

楼主(2017-11-12):
请问怎么用SolidWorks composer怎么导出专利图或别的方法,谢谢
Q---q:1102190095  有偿
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17-11-12 17:13):
外观专利的6个 面的图 正视 后视 左视 右视, 仰视,俯视,还有立体图,一共7张图

图片要求:1白色背景2灰色模型3 边缘清晰4无高光5无阴影

网友A:
专利图?六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利图?六视图?

是的呀,听说SolidWorks composer好导,不知道怎么操作呀,能否截图教下,谢谢

网友B:
楼主这是要申请外观专利么

网友C:
没整明白楼主的具体需求啊

网友:
不就是个上色和线图模式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要申请外观专利么

是的,要申请外观专利

外观专利的6个 面的图 正视 后视 左视 右视, 仰视,俯视,还有立体图,一共7张图

图片要求:1白色背景2灰色模型3 边缘清晰4无高光5无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整明白楼主的具体需求啊

要导出外观专利用的图片 ,如上面的几个面的图

外观专利的6个 面的图 正视 后视 左视 右视, 仰视,俯视,还有立体图,一共7张图

图片要求:1白色背景2灰色模型3 边缘清晰4无高光5无阴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导出外观专利用的图片 ,如上面的几个面的图

我以前在inventor里面弄过,SW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楼主是问solidworks composer,没问solidworks,请阁下没事少出来装

网友(点评):
唉,真是被逮住了咬啊……我只说了我用过inventor,我装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利图?六视图?

是的,外观专利的6个 面的图 正视 后视 左视 右视, 仰视,俯视,还有立体图,一共7张图

图片要求:1白色背景2灰色模型3 边缘清晰4无高光5无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要申请外观专利么

是的,外观专利的6个 面的图 正视 后视 左视 右视, 仰视,俯视,还有立体图,一共7张图

图片要求:1白色背景2灰色模型3 边缘清晰4无高光5无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在inventor里面弄过,SW就不知道了

能否做个哪个的教程,有教程哪个软件都无所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做个哪个的教程,有教程哪个软件都无所为了

问度娘就好啊,兄弟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a1383284a5ae9074b134f4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度娘就好啊,兄弟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a1383284a5ae9074b134f46.html

请问 哪个版本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度娘就好啊,兄弟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a1383284a5ae9074b134f46.html

看到有2018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有2018的了

不知道,我就用过2012版本的,跟百度出来这个界面差不多

再说你不会是为了整这几个视图要去装一个invento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就用过2012版本的,跟百度出来这个界面差不多

再说你不会是为了整这几个视图要去装一个inve ...

别的不会呀,只有装一个了

网友(点评):
你装个inventor时间,都够画图的了

网友(点评):
就直接另存为jpg图片的功能,solidworks没有吗,但是你问的是solidworks composer,这完全是两个软件好吗

网友D:
专利我是做过不少,其实外观类型的用CAD线框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利我是做过不少,其实外观类型的用CAD线框也是可以的

好像申请专利的说是要这样的最好

网友:
把模型改为灰色模型---单击文件 > 另存为---屏幕上将出现另存为对话框--设定保存类型为 JPEG (*.jpg)。

网友(点评):
正视于正视 -后视 -左视 -右视-仰视-俯视---

网友(点评):
布景为单白色。

网友(点评):
你的答案与楼主的题目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楼主问的是solidworks composer,而不是solidworks

网友:
把模型改为灰色模型---单击文件 > 另存为---屏幕上将出现另存为对话框--设定保存类型为 JPEG (*.jpg).

网友(点评):
背景为单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