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厂的兄弟,看看这个倒扣模具能否实现?

楼主(2017-11-12):
这样的倒扣,模具是否可以实现,不能实现的话,如何处理呢?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出不了模的,拆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不了模的,拆分了吧

谢谢,怎么拆啊?

网友B:
环形的部分用两块内模具的话,貌似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形的部分用两块内模具的话,貌似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做一个镶件,零件出模后,再把镶件拿掉是吗?

网友C:
做横向移动斜锲机构,能实现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横向移动斜锲机构,能实现脱模

卡扣部分能出来吗?

网友:
你们模具是外协厂家做吧?
问问他们,也可能限于技术,能不能做都有可能!

网友D:
这产品不太好弄,方型那口也是倒扣,圆口里面那个卡扣与边距离只有2mm,让我再想想。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回帖支招。

网友:
做应该可以做的,做个圆弧的滑块把倒钩滑出来,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开个斜滑块的口子

网友(点评):
空间太小,只有2MM不好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产品不太好弄,方型那口也是倒扣,圆口里面那个卡扣与边距离只有2mm,让我再想想。

这个距离最低多少合适?

网友(点评):
这产品是你们设计的呢还是你们做模具的呢?

网友:
再贴张圆型图看看,倒扣的有几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距离最低多少合适?

这是我们设计的产品

网友:
倒扣能不能换个方向,往里扣?还有方型那一段也是倒扣,型腔脱模可以,普通型芯出不来,通过结构可以解除,但是代价高, 方型部分是不是可以分成两部分用超声波焊接?

网友:
产品结构设计者完全不懂模具

网友E:
适当的对产品的局部做一点修改,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适当的对产品的局部做一点修改,应该是可以的。

是啊,还需要多多学习模具知识,具体往哪个方向修改呢?

楼主:
目前的方法是,将卡钩部分去掉不做,产品的整体功能可以实现,不过,稳定性没有有卡扣的结构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