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牙——有豁没豁的区别

楼主(2017-11-12):
很明显一个有豁一个没豁,以前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用过的说说。

网友:
有豁的可以扳硬料,螺纹略不准(偏大),不易崩牙,寿命长?

请行家指点!

网友:
包装盒上没标识是什么用途吗?
我一直将标准板牙改成这样用。

网友:
猜测是精度问题,可以先用带切槽的扳一遍,要求高的在用不带切槽的扳一遍

网友:
开口的可以调整牙型尺寸吧

网友:
各个制造厂家的生产工艺不同吧?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
开口的估计是为了方便调整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留个记号

这个我问了一下身边的人,这样的板牙套出来的公,正因为偏大,所以在配合母的时候会比较紧,我猜应该是使用在有配合要求的地方吧

网友:
应该是微调作用3 p6 f" [  s# r( F5 P

网友:
理解上可以象丝锥的头攻和二攻对应。特别是做“杀根”螺纹时就更加需要配套。

网友(点评):
有些道理啊。

网友:
还真没见过开口的,什么功能

网友(点评):
忘了是螺丝还是顶丝了

网友(点评):
本来不是写在这的,结果却到这来了

网友:
有用过开口的,但旁边是有顶丝的

网友:
切割就会有销产生,有豁可以断销,方便退销。

网友:
可调式板牙,一般在对螺纹有精度要求的时候使用。这个板牙的豁口有螺丝连接,外径有公差的时候就靠调整这个螺丝去调整螺纹的精度。

网友:
可调式板牙 调节螺纹精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