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床上找工件中心怎样最准确?

楼主(2017-11-12):
    我不会插床,但是想了解下,有同事说直接用眼看!

网友A:
打表呀,绕着孔打一圈

网友B:
说实话,我几年前干过,就是那种普通的5032,还真是用眼看的!一般加工出来没什么精度,对称度有时候20多丝,有时候四五丝,每件零件都不一样,而且随着刀具磨损眼看的的误差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表呀,绕着孔打一圈

怎么打,表坐放哪?刀杆上,放刀杆上位置不同,打出的中心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几年前干过,就是那种普通的5032,还真是用眼看的!一般加工出来没什么精度,对称度有时候20多丝 ...

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几年前干过,就是那种普通的5032,还真是用眼看的!一般加工出来没什么精度,对称度有时候20多丝 ...

这样能让工件内孔在插床夹具的回转中心,但是怎样使刀具在加工件里孔的中心?

网友:
百分表一边转一边找正,这是技术活,要有耐心

网友C:
用眼看的再准确也不行,试试打表分中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眼看的再准确也不行,试试打表分中的方法吧

能详细说下吗?谢谢

网友:
没见过插孔的插床。应该是打表。没应用过没有发言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能让工件内孔在插床夹具的回转中心,但是怎样使刀具在加工件里孔的中心?

这个就得按2楼说的,把表吸在滑枕一端,打工件内孔找正了!

楼主:
好像是这么回事,就是感觉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得按2楼说的,把表吸在滑枕一端,打工件内孔找正了!

此法不正确,如果工作台前后左右移动了,这个方法就找不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法不正确,如果工作台前后左右移动了,这个方法就找不正了

左右不能动!锁紧!前后进刀退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不能动!锁紧!前后进刀退刀就行!

左右不动那键槽宽窄怎么加工,总不能多宽的槽磨多宽的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不动那键槽宽窄怎么加工,总不能多宽的槽磨多宽的刀吧。

宽度大的得分粗精加工!

网友D:
先复位到原点,转动卡盘,先粗校正,然后在用表找正啊!表座放在刀杆或者导轨上都行啊!实在够不着自己做一个加长的

网友:
数控插还是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复位到原点,转动卡盘,先粗校正,然后在用表找正啊!表座放在刀杆或者导轨上都行啊!实在够不着自己做一 ...

复位刀原点?是一键复位吗?这是我们厂里的插床工作台,三个圆钢是用来支着工件固定的,其中里面两个带定位的。可能这两个圆钢要随工件大小移动,和插床工作台的中心不一定是重合的。所以说靠机械原点找正的方法好像不方便吧。

网友:
大家好,有需要钢材的请联系我,我厂主要生产经营:;热轧无缝钢管;冷拔钢管;精密光亮管;异型钢管;无缝方矩管电话15964797899(微信)
(大家请加我微信 《我邀请大家进机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