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制造的手动与电动都能打的小泵,非常怪张

楼主(2017-11-13):
不想搜索它什么用途了,问问这里的朋友吧。

网友:
瞧见这个就想起小时候家里用的压井了

网友:
觉着应该像油压千斤顶一样的样子

网友:
像涨破仪

网友(点评):
最先看懂这个玩意,厉害

网友:
mullen胀破强度测试仪/mullen顶破强度测试仪

【简单介绍】

标准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供应)销售mullen胀破强度测试仪/mullen顶破强度测试仪列产品,公司具有良好的市场信誉,专业的销售和技术服务团队,凭着经营mullen胀破强度测试仪/mullen顶破强度测试仪系列多年经验,熟悉产品的各项技术支持,供货周期短价格最优,欢迎来电咨询!

                            【详细说明】

适用范围:
用于测定编织物、针织物和无纺布的胀破强度或接缝胀破强度,同时应用于纸张、皮革顶破所需之爆破力。
产品详细:
备有不同量程的型号供选择,常用型号为C、A。
Mullen顶破强度测试仪(MULLEN---Burst Tester)Mullen胀破强力机可以用来测量纸张﹑塑料﹑纺织品﹑以及无纺布的胀破强力﹐常用型号C最高可以测量200psi。 独特的变速箱装置可以使压力保持稳定。电动驱动,手动把柄可以进行快速准确的样品夹持.
标准:
ASTM D-3786, AS 2001.2.4,BS 4768,GB7742,ISO 2960, JIS L1018/L1093,IWS TM170型号 C A测试范围 0-200psi 0-1500psi显示方式 指针显示最大表头数量 2个样品夹具 手动符合标准 ASTM D3786,ISO2960标准

网友:
顶破强力是将一定面积的织物四周固定,从织物的一面给予垂直的作用力使其鼓起扩张而破裂所需要的最大力值,就称为织物顶破强力或胀破强力。顶破强力直接反映了针织物在受外力顶压作用变形和破裂时的耐用性指标。顶破和胀破机理是在顶破过程中,织物的受力是多向的,而一般机织物与针织物的强度和变形是各向异性的,在顶力作用下各向伸长,沿经纬或直横两方向张力复合的剪应力,首先在变形最大、强度最薄弱的一点上使纱线断裂,接着沿经向或纬向(直向或横向)撕裂,因而裂口一般呈直角形或直线性。常用的检测方法如下:
一、液压法
液压法的测试原理是:将一定面积的试样夹持在可延伸的膜片上,并在膜片下面施加液体压力。然后,以恒定的速度增加液体的体积,使膜片和试样膨胀,直到试样破裂,测得胀破强力和胀破扩张度。常用的液压式的顶破强力机有MullenC型Mullen A型的顶破强力机,这两台顶破机都是利用甘油的液体压力,通过弹性膜产生顶涨作用来完成测试的。他们主要区别在于Mullen C型和Mullen A型的量程不相同,Mullen C的量程是2至200PSI,而Mullen A型的量程是10至500PSI。但使用时,只能允许测试到满量程的15%-75%,否则容易压爆弹性膜。对于一些高弹性织物,客户要求顶破织物,如果织物在Mullen C上顶不破,就需要拿到Mullen A上去顶破。Mullen型的液压顶破强力机常用的标准方法有美标和欧标。美标用ASTMD3786,其单位是PSI;欧标用ISO13938-1,其单位是KPA。
二、气压法
气压法的测试原理是:将试样夹持在可延伸的膜片上,在膜片下面施加气体压力。然后,以恒定速度增加气体体积,使膜片和试样膨胀,直到试样破裂,测得胀破强力和胀破扩张度。常用的气压式织物胀破强度仪有mullen胀破强度仪检测织物顶破强力的常用方法,它是利用气泵提供气体的压力,通过弹性膜鼓胀来胀破织物的。它由一个气泵,测试仪和打印机三大部分组成,测试仪又包含了测试杯,弹性膜,安全罩等。而常用的测试杯有两种。大杯,其面积是50平方厘米,其允许的位移是70.50毫米,测试时间是20±5秒;小杯,其面积是7.3平方厘米,其允许位移是22.50毫米;测试时间也是20±5秒。在气压式的织物胀破强度仪里,测试的标准方法很多,但常用的方法里,美标用ASTMD 3786,单位是PSI;欧标用ISO 13938-2,单位是KPA。
三、钢球法
钢球法的测试原理是:将一定面积的试样夹持在固定基座的圆环试样内,圆球形顶杆以恒定的移动速度垂直地顶向试样,使试样变形直至破裂,测得顶破强力。常用的钢球法织物强力仪有Instron弹子式电子织物强力机。它是利用钢球球面来顶破织物的。在这个测试中,我们常用美国标准。如ASTMD 3787 和ASTMD 6797,这两个标准的单位都是磅(LBF),顶破速度是12inch/min,钢球顶杆的直径为25毫米。而在国标中,我们用的顶破速度是100mm/min,单位是牛顿(N),钢球顶杆的直径是20毫米。
更多关于 Mullen胀破仪:

网友:
感觉像家里用的井水泵,不过这还有两个测量仪,估计是测压强的

网友:
这个东西设计的很NB啊,长见识

网友:
很像水暖工用用来试压用的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