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维修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7-11-13):
1、磨损或损坏的检查与调整

滚珠丝杆螺母副传动在数控机床中广泛应用。在使用过程中丝杆螺母会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变形、松动和位移等观象,直接影响机床的加工精度。

因此必须定期检查、调整和修理,使其恢复规定的精度要求。

丝杆、螺母的润滑和密封保护

用于大部分的丝杆长期暴露在外,防尘条件差,极易产生磨粒磨损。因此在日常维护时,不但要清洁丝杆,检查有无损伤,还要定期清洗丝杆和螺母,检查、疏通油路,观察润滑效果。

丝杆的轴向窜动

丝杆的轴向窜动对所有传动部件运动精度的影响,远大于丝杆径向圆跳动的影响,因此,在机床精度标准中,丝杆轴向窜动均有严格要求,如检查中发现丝杆的轴向窜动超过公差,则需进一步检查预加轴向负荷状况(例如丝杆端部的紧固螺母松动与否)和推力轴承的磨损状况,以便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整或更换。

(1)丝杆的弯曲

经长时间使用,有些较长的丝杆会发生弯曲。如卧式车床的床身导轨或溜板导轨磨损,溜板箱连同开和螺母下沉,丝杆工作时往汪只与开合螺母的上半部啮合,而与其下半部存在相当大的间隙。这种径向力的作用,会一起丝杆产生弯曲变形,弯曲严重时会使传动蹩劲和扭转震动,影响切削的稳定性和加工质量。检查时,回转丝杆,用百分表可较准确地测出丝杆的弯曲量。如超差,应及时加以校直(如压力校直和敲击校直)。校直时应尽量消除内应力。可增加低温实效处理工序来减轻车螺纹及使用过程中的再次变形。

(2)丝杆与螺母的间隙

滑动丝杆螺母副中的螺母一般由铸铁或锡青铜制成,磨损量比丝杆大。随着丝杆、螺母螺旋面的不断磨损,丝杆与螺母的轴向间隙随之增大,当此间隙超过公差范围时,对于有自动消除间隙机构的双螺母结构(如卧式车床横向进给丝杆螺母副)应及时调整间隙,对于无自动消除间隙机构的螺母则应及时更换螺母。

(3)丝杆的磨损

丝杆的螺纹部分在全长上的磨损很不均匀,经常使用的部分,磨损较大,如卧式车床纵向进给丝杆在靠近主轴箱部分磨损较严重,而靠近床尾部分则极少磨损。这使丝杆螺纹厚度大小不一,螺距不等,导致丝杆螺距累计误差超过公差,造成机床进给机构进刀量不准,直接影响工作台或刀架的运动精度。当丝杆螺距误差太大而不能满足加工精度要求时,可用重新加工螺纹并配作螺母的方法修复或更换新的丝杆副。

(4)丝杆的支撑与托架

丝杆在径向承受的载荷小,转速低,多采用铜套做支承,而轴向支承的精度与刚度比径向支承要求高得多,多采用高精度推力轴承。由于加工和装配精度的限制,往往存在着调整螺母端面与螺纹轴心线垂直度的误差,导致推力集中在轴承的局部,保证螺母端面与垫圈均匀接触。从而保证丝杆轴向支承的精度要求,对于水平安装的长丝杆,常用托架支承丝杆,以免丝杆由于自重产生小挠现象。在使用过程中,托架不可避免要被磨损。因此也要定期检查,以便调整或修理。

网友:
丝杆的损坏可以导致定位精度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