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床冲过后圆管变形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7-11-13):
各位朋友,请教一个问题,我们是在比较厚的圆管上冲比较大的口,冲了之后整体尺寸有点变形,内部椭圆比较大,相差有50丝到1毫米左右, 因为我们的管材比较厚以前冲的工件都是冲孔,孔不大,所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偏差问题, 这次需要冲比较大的口就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该解决,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加冲孔芯棒
2.提高冲孔速度
3.冲孔后上设备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冲孔芯棒
2.提高冲孔速度
3.冲孔后上设备整形

谢谢朋友,我们后来问客户也是建议整形,目前还不知道怎么整,请问您有建议不?我们是圆管,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们后来问客户也是建议整形,目前还不知道怎么整,请问您有建议不?我们是圆管,谢谢

用压机夹紧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压机夹紧整形

非常感谢

网友B:
工件整形需要的是专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整形需要的是专用设备

您好,那请问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和工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