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簧计算

楼主(2017-11-13):
单片板簧,一端固定,已知一端受力为F(力的方向不变垂直向下,大小不变),板簧不受力时长度为L,受力后Z轴方向移动距离为fz,如何求图中X轴方向的位移x(如图所示),希望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得知道弹性模量等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知道弹性模量等数据啊

材料性质都是已知的,您给列个计算公式,标一下符号代表的含义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也不会啊,我合计那软件算呢

网友:
直接找万能的供应商,你只要给要求就行了啊

网友B:
你把所有条件给我,软件算了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所有条件给我,软件算了给你

这个软件叫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知道弹性模量等数据啊

你用的软件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吗,我不能总麻烦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叫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

SolidWorks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软件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吗,我不能总麻烦您啊。

simulation
其他的力学软件应该也可以

网友(2020-08-10):
引用 网友B:
你把所有条件给我,软件算了给你

载重12吨卡车用什么板簧,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所有条件给我,软件算了给你

太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