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圆柱滚子轴承中的滚子是如何转动的?

楼主(2017-11-13):
推力圆柱滚子轴承应该是线接触,但内外两端的线速度不同,滚子是怎么差速转动的呢?

网友A:
有个铜保持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铜保持架

保持架我知道,我问的是内外圈线速度的问题

网友:
滚动的同时又产生滑动摩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持架我知道,我问的是内外圈线速度的问题

你用一个试试就知道了,转着转着里面的保持架带着滚子会跑偏的,最后保持架就散了

网友:
滚子带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