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贴塑油槽的问题

楼主(2017-11-13):
请问机床导轨贴塑面的油槽可以划漏吗?如果不可以,但是划漏了要从新贴吗?自己查了资料,好像说不可以的,有知道的老师给讲讲。谢谢

网友A:
1.最好别划漏,划漏了会漏油,所以有些导轨面会得不到润滑。
2.不过小的话问题不是很大,为了机床长期稳定运行还是重新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好别划漏,划漏了会漏油,所以有些导轨面会得不到润滑。
2.不过小的话问题不是很大,为了机床长期稳定 ...

我说的划漏是油槽划到了粘结的铁面,不知道有没有专业的标准。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B:
没事的,我贴好了还在上面用砂轮机开个油槽,只要不掉下来就行,都用了10几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我贴好了还在上面用砂轮机开个油槽,只要不掉下来就行,都用了10几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怎么可以用砂轮机开油槽呢,不是用专用工具由钳工划油槽吗?

网友C:
小来小去,不影响工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来小去,不影响工作就行

我觉得这是工作态度的问题,不是小问题

网友D:
正规的做法是用机床铣加工油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规的做法是用机床铣加工油槽

不说铣床可能会把导轨板弄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