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批量的把圆改成六角形?

楼主(2017-11-13):
做钣金的,展开图从冲床的排版改成激光的排版要把圆孔改成六角孔。我的办法是:1新建两个图层,选中所有要改的圆,弄到一个独立的图层。

2把六角形弄成另一个独立图层,手动的一个个复制到圆上面。
3关掉圆的图层,把图形复制一份到旁边。
这样手动的替换孔弄了几套图纸。都或多或少的出现六角孔漏孔的现象,就是没有把六角形复制的某个圆上面。
请教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批量的把圆改成六角形。

网友A:
CAD没有自动复制功能

网友B:
这种孔你应该做成块,然后用块编辑器把块内的圆改成六角,或者替换一个六角的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孔你应该做成块,然后用块编辑器把块内的圆改成六角,或者替换一个六角的块

展开图都是solidworks工程图导出来的,要怎么把所有的圆弄成单个的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没有自动复制功能

我在贴吧上也问了,有个人二次开发,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还有个给我发了个代码

网友:
LSP开发一个小的功能是最快的。

网友:
选圆实体,找圆心,循环生成想要的实体。

网友C:
最好先建块,养成好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建块,养成好的习惯。

CAD很少用块,一般都用组。我的这个图纸的solidworks导出来,不是在CAD里画的。所以不是建块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很少用块,一般都用组。我的这个图纸的solidworks导出来,不是在CAD里画的。所以不是建块能解决的。

哎,兄弟,人家说的是在CAD中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