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减速电机的的减速箱的损坏

楼主(2017-11-13):
有什么办法能让减速电机在外力转到的情况下不损坏减速箱!!!

网友A:
详细说明,怎样的外力,怎样损坏减速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说明,怎样的外力,怎样损坏减速箱了

你好,减速电机走到连接摆臂走到90度停止,如果因为外力把摆臂压回0度这样减速箱的齿轮容易损坏,有没有办法避免就减速箱的齿轮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减速电机走到连接摆臂走到90度停止,如果因为外力把摆臂压回0度这样减速箱的齿轮容易损坏,有没有 ...

单向运转的可以考虑加单向轴承(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运转的可以考虑加单向轴承(离合器)

可是要正反转都要有的,也可以用结构来实现,你有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要正反转都要有的,也可以用结构来实现,你有好的建议吗?谢谢

那加刹车,电路控制。减轻减速机静止的受力

网友(点评):
楼主这问题第二次了,这里有的方法上次已经都有了,

网友:
只能连轴器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