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不认识的零件,求解答准确名称

楼主(2017-11-13):
翻译时候遇到问题,大概结构如图,无螺纹,对里面起约束左右,保证有确定的角度偏差,若没有此结构则角度偏差无法确定
德文 Einbauhülse   英文installation sleeve
想问下这个结构中文名是是什么?

网友:
胀套吗?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弹性卡扣

网友:
止转套管装置,网上有类似的配件,但不知道是否适用于你

网友:
德文应该是Einbau hülse ,楼主漏掉一个空格。翻译的话就是安装套吧。

网友:
安装套应该是一个通用件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