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验破碎机传动轴衬套与主轴衬套的垂直度

楼主(2017-11-13):
铸造破碎机外壳完成后,需要机加工传动轴衬套和主轴衬套,图纸要求这两个衬套需要保证垂直度,公差是0.2(记不清了,反正挺精密的),各位大神,有谁有过这方面的检验经验,用什么方法可以检验垂直度符合要求?

网友A:
你可以加工一个专用检具来测量垂直度

网友B:
需要做专用的检具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加工一个专用检具来测量垂直度

这是我在面试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当时一点头绪也没有,主要是机加工的经验不多。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专用检具的原理和方法吗,我这实在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做专用的检具来测量

您的答案和2楼给出的答案一致,但是可以请您简单描述一下专用检具的原理和方法吗,我这实在想不出来?然后大家集思广益,看看哪种方法最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答案和2楼给出的答案一致,但是可以请您简单描述一下专用检具的原理和方法吗,我这实在想不出来?然 ...

请楼主贴出图纸或照片才能具体的讲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贴出图纸或照片才能具体的讲清楚

由于是面试的时候的题目,现在没有图纸了,凭印象手绘了一个,您帮忙看一下。可以认为是在一个圆柱体的底面和侧面各钻一个孔,这两个孔分别与基准面A有垂直度和平行度要求。当时面试官说,这个件的检验重点就在这两个孔的轴线需要时垂直相交的,也就是图中蓝色的OB和OC垂直相交,这个应该怎么检验好?

楼主:
实际的图纸,孔B不是圆,而是一个圆锥,面试官说圆锥的加工和检验也是重点。圆锥相对于圆柱,更难加工,检验也更难,需要好好设计检验方案。如果把孔B替换成圆锥形,那么应该怎么检验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