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进给的时候怎么实现弧度式的进给呢?

楼主(2017-11-13):
在刀具实现进给的同时能否让刀具呈现半弧度的来回反复旋转?
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步进电动机了,还需要什么吗?

网友:
有意义吗?数控都有这功能

网友:
靠模加工

网友A:
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曲柄滑块机构的动作来实现这种转动

网友:
见过套磨具的

网友:
数控机床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换个仿行车刀吧,哈哈

网友:
我都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曲柄滑块机构的动作来实现这种转动

嗯嗯,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