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本色阳极氧化和膜层无色透明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7-11-13):
铝合金加工后材料阳极氧化,要求膜层无色透明?

和铝合金本色阳极氧化是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A:
简单说,本色阳极氧化,铝发生氧化反应产物是本身颜色。膜层无色透明指代不清楚,如果是阳极氧化产生的氧化膜层不是透明的,如果是镀膜或喷涂,那就是要求其附着层是无色透明的。如喷无色透明漆

网友:
应该不是,无色透明的金属好像没有

网友:
关注下,有实物照片吗

网友:
事实这个就是讲的铝型材的氧化膜,是一个意思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意思,但描述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本色阳极氧化,铝发生氧化反应产物是本身颜色。膜层无色透明指代不清楚,如果是阳极氧化产生的氧化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铝本色阳极氧化的意思是铝合金在碱蚀后电解在封闭后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