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4钢丝螺套如何取出

楼主(2017-11-13):
如图所示,钢丝螺套为M4的。现在由于车间工人装配原因,螺套落到了螺纹孔的底部,用取螺套的工具取不出来,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啊。

补充内容 (2017-11-14 13:33):
最后,用雕铣机用的直径4的尖刀取出来了

网友:
螺纹加润滑油试试?

螺套孔多大?要不将就这个螺套孔攻个反螺纹然后上反牙螺钉?

网友(点评):
是钢丝的螺套,哪能攻丝啊

网友:
工具上部磨掉点啊

网友(点评):
缺刃磨的师傅。工人弄了一个,报废了。

网友(点评):
再试两个,别磨下面只磨干涉部位。

网友:
手工工艺还是少不了的

网友:
底部反向钻个孔如何?

网友:
用胀套反剔出来呢?

网友:
电火花加工吧,别费其它功夫了,再凿来凿去,螺纹都凿倒了,更麻烦

网友:
M4的比较小,直接掉破掉,重新镶起来了

网友:
拿点胶粘上,然后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