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楔带有效长度问题

楼主(2017-11-13):
为什么多楔带在计算带长之后可以选用1700mm的标准长度,而到了选用带长修正系数KL时,有效长度就没有1700mm了。
在应用相关软件计算时,也没有。。。。

懂得请帮忙解释一下哈。

网友:
多楔带有效长度的极限偏差(mm)
多楔带有效长度极限偏差
有效长度Le        极限偏差
PJ        PK        PL        PM
375<Le ≤750        +5        +5
-10        -10
750<Le ≤1000        +6        +6        +6
-12        -12        -12
1000<Le ≤1500        +8        +8        +8
-16        -16        -16
1500<Le ≤2000        +10        +10        +10
-20        -20        -20
2000<Le ≤3000        +12        +12        +12        +12
-24        -24        -24        -24
3000<Le ≤4000                          +15        +15
                  -30        -30
4000<Le ≤6000                          +20        +20
                  -40        -40
6000<Le ≤8000                          +30        +30
                  -60        -60
8000<Le ≤12500        +45  -90
12500<Le ≤17000        +60  -120
 注: 有效长度的极限偏差可按以下方法粗略计算,上偏差为+0.004Le, 下偏差为-0.008Le, Le为有效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