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伸缩机构如何实现

楼主(2017-11-13):
    嗨,各位大大,最近在搞一个方案遇上一个难题,怎样实现输送带的伸缩,机构方面如何是设计,如上贴图,上面那端向前延伸一段距离,下面那段向后缩,这样要怎么去做,有类似这样的机构么或者设备吗?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
圖片咋就發不上去呢

F:\原理圖

网友(点评):
只要后面那个轮子没超过下面那个大轮子,就能一直伸出

网友:
往回縮的沒画,原理類似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刚刚图片没显示出来,没听懂,刚刷数来,意思是用一个气缸同时带动上面两个同步轮的移动是么

网友:
前二天有个帖子应该可以用,中间一个齿轮,上下各带一根齿条

网友:
在食品加工设备上见过,成品自动码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刚刚图片没显示出来,没听懂,刚刷数来,意思是用一个气缸同时带动上面两个同步轮的移动 ...

对,动的俩轮子位置是相对固定的,一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动的俩轮子位置是相对固定的,一起动

嗯,good  idea!感觉这样可行,这样的话要在侧面去固定同步轮了

网友(点评):
2楼正解,最下面那个是固定的,上面两个一起动

网友B:
可以采用中间一齿轮,上下两齿条,一进一退,刚刚好

网友:
推杆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中间一齿轮,上下两齿条,一进一退,刚刚好

齿条机构是怎样的运动的呢,没见过哎

网友(点评):
不用那么复杂,直接用无杆气缸,简单又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条机构是怎样的运动的呢,没见过哎

齿轮不动齿条动

网友:
小型伸缩
295006949

网友C:
专门用于伸缩皮带的一个关键部件名称叫“游动小车”,它配合定滑轮组连接的三组滚筒,可以容纳100米皮带,皮带机伸缩30~50米不成问题。去找一下伸缩皮带的资料吧,有关型号参考:SSJ8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用于伸缩皮带的一个关键部件名称叫“游动小车”,它配合定滑轮组连接的三组滚筒,可以容纳100米皮带, ...

这个我有了解过,大型输送带上面使用的,关键机构没搞明白

楼主:
这个机构很赞

网友:
要是双向移动距离一样的话,齿轮加齿条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种结构

网友D:
先考虑好在任何运行点上,皮带周长都不会变。这点想到了,然后就简单了。

楼主的图说明,很明显没想好这点。

就看那段斜的,能猜出八九不离十。

设计某个机构,最好先想好不能是啥样的。

这点想周全了,也许机构也只能那么设计了。

见过不少设计失败的机械,能看出当时设计者下手时,只重视快点实现功能,而忽略太多太重要的“不能是啥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考虑好在任何运行点上,皮带周长都不会变。这点想到了,然后就简单了。

楼主的图说明,很明显没想好这 ...

嗯  我画的示意图可能夸张了点,实际上皮带之间距离很小

网友:
能否将你的模型分享一下?

网友:
看来我是太菜了,哈哈,第一反应是此消彼长,此消彼长就想到杠杆,哈哈,没想到大家想的都好复杂,学习了

网友E:
舌头进花篮接电池片喽

网友F:
上下需要同时动作吗?还是单独动作?

网友G:
首先问你输送带负重大小,可以采用杠杆式自重或者是弹簧拉近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问你输送带负重大小,可以采用杠杆式自重或者是弹簧拉近调节

负重几乎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舌头进花篮接电池片喽

嗯,这个行业都是这种机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下需要同时动作吗?还是单独动作?

前端一个升舌头的机构  光伏行业用的很多

网友:
怎么和气缸连接   这是两根轴移动么

网友:
各位大佬还是办法很多的嘛~~很给力~~